有8个小孔的螺丝焊盘在allegro里怎么做

楼主(2008-09-24):
如图。已经试过的方法 。焊盘+小焊盘,不行。。DRC
小焊盘加+shape 不行 DRC
shape 不行 ?,shape中不允许void小孔。。。

郁闷中,望做过的大侠指点一二。。。
顺带说一下,这图是 其他朋友发的,孔内是镀锡的。我今天看到的主板上类似的孔的里面的是不镀锡的。主板上几个其他的小螺丝孔也是如此,请问是怎么做的,在allegro里面如何实现?
急切盼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是用FPM生成的吧。FPM是一款专门用于制作封装的小软件

网友:
可以提供这个小软件吗
谢谢

网友:
看看这个,以前有人回答过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C2%DD%CB%BF%BF%D7:)

网友:
我这个看你能不能用?

楼主:
用了4楼差不多的方法。。。可行。。。
同时感谢5楼,软件以前用过,有时候出错,所以不太愿意用,喜欢自己做,谢谢。。。

网友:
做这样的螺丝孔有两种,不知道有的为什么有时候中间那个大孔要求镀铜,有的是非金属化孔,就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非金属化孔的(指的是中间那个大孔,知道那个小孔肯定是金属化的),有没有人指正一下到底是金属化的还是非金属化的,刚说过了我赞成的是非金属化孔,那它的做法就不那么模糊了,首先放置中间那个大的非金属化孔(孔径和焊盘一样大),隔离盘比钻孔大一点(20-30mil)就ok,再在它的周围放置几个小孔,具体多大自已看着办 ,然后分别在顶层底层各铺一块静态铜(是圆形的和螺丝孔的焊盘一样大),另外在顶层和底层各加上阻焊开窗,把刚才那个静态铜墙露出来,在原理图中定义周围小孔的网络(一般是接地的,中间那个大孔不要接任何网络),在pcb文件里面点击那块铜皮效正一下铜皮和周围那几个小孔的网络一样,这样中间那个自然避开,那个铜皮和小孔就全连接了.这个孔就ok了
有不对之处在后面跟贴

网友:
理论上说,楼上的说法是可行的!

网友:
我做过,但是在DRC的时候有告警,烦人的很。。

做的方法:在大焊盘上打过孔就可以拉。。:) :lol

在PROELL里可以不报错,但ALLEGRO里怎么都报。。郁闷啊。有没有能接近这个问题的??

网友:
补充下,这种焊盘的名字叫:星月焊盘,可增加螺母的接触的摩擦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在顶层和底层各加上阻焊开窗,把刚才那个静态铜墙露出来",我看到的板子中没有单独家阻焊,它的阻焊是做在内孔焊盘的阻焊里的。请问到底该怎么做....

网友:
如圖,給個GND的網絡,DRC可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