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表导入的条件?

楼主(2008-09-25):
pads原理图某一网络更改后,一定要将要在PADS中将更改的网络删除后,才能在已经画好的板子中导入更改后的网表吗?
如果我不删除那网络,网表导不进来。请教各位DX。

网友:
不能导入的提示是什么?抓个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
补充一下,原理图工具我用的是ORCAD10.5

楼主:
ascii.err提示如附件。

楼主:
哪位DX有遇到的这情况的,请帮忙啊。

网友:
我给你一个比较通用的方法,你先新建一个pcb文件,把先的网表导进去,保存好,然后拿这个文件和老的pcb做比较,然后生成eco文件,再把这个eco文件导入到老的pcb中,这样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使用compare/eco功能来实现

网友:
为什么不用pads logic画原理图呢?这个软件很不错啊!传网络表非常方便。

网友A:
用ECO对比功能

将旧的PCB与新的ASC网表进行COMPARE,然后产生一个ECO文件

再将新的ECO文件更新你的PCB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用你的办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ECO对比功能

将旧的PCB与新的ASC网表进行COMPARE,然后产生一个ECO文件

再将新的ECO文件更新你的PCB文件就可以了

大哥.你这样做.只会让这个新手更加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