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自建封装库存放位置?

楼主(2008-09-25):
请教:1、allegro封装库存放在什么地方?
2、在ALLEGRO中,我自建封装,应该存放在什么目录下?
谢谢

网友:
请咨询allegro专区

网友A:
其实你可以存放在任何位置
只要你能和软件的pad路径和psm路径一直就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路径保存在它的指定路径下也可以修改它的路径为你两个文件的各自保存路径
设置点:SETUP-USER-Design Pat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存放在任何位置
只要你能和软件的pad路径和psm路径一直就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路径保存在它的指定路径下也可以修改它的路径为你两个文件的各自保存路径
设置点:SETUP-USER-Design Path

这个帖子故意晾在这的(Allegro已经很热闹了),兄弟挺热心的,+分

网友B:
还要问一下:是不是我的路劲设置好了后,(就是Pad和psm的路劲)我只要在这个路劲下的文件中加入器件或焊盘就可以自动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问一下:是不是我的路劲设置好了后,(就是Pad和psm的路劲)我只要在这个路劲下的文件中加入器件或焊盘就可以自动增加了???

是的
把制作好的pad psm 等等都扔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