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自建封装库存放位置?

楼主(2008-09-25):
请教:1、allegro封装库存放在什么地方?
2、在ALLEGRO中,我自建封装,应该存放在什么目录下?
谢谢

楼主:
    可能我问错了,我的意思是,我用的是ORCAD导入ALLEGRO,怎么样才能让我自己建的封装导入进去?
急盼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步骤

1.点SETUP/USER PREFERENCE
2. 选择design_paths
3.再分别点击padpath和psmpath将你自己PAD存放路径和封装存放路径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库放在那都可以  但是目录不要放的太深,在allegro中指定目录就行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下的design——paths下把padpath和psmpath指定到你的库目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楼主:
    我按照上面的设置了,我生成网表,怎么还是找不到封装呢?

网友:
    呜呼哉!不多也。为什我回的帖子不加分,加也只加2分,难道这老生长谈的问题也值得加5分?

网友:
    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般凳来坐学习学习!

网友A:
    Capture导allegro,你要注意以下几点。。。

    1.路径设置,楼上朋友讲的很清楚,注意:*.DRA,*.PSM,*.PAD一个都不能少啊。。。
    2.在Capture中的原理图库如果有多个VCC,要用VCC1,VCC2...等区别开来,GND和NC也一个处理。
    3.Capture的原理图库的管脚个数,管脚名称要和Allegro的封装管脚个数和管脚名称相对应。。。

    先做到以上几点,再导一下网络表试一试。。。如再不成功,直接贴错误提示上来。。。

网友:
    学了几招,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pture导allegro,你要注意以下几点。。。

1.路径设置,楼上朋友讲的很清楚,注意:*.DRA,*.PSM,*.PAD一个都不能少啊。。。
    2.在Capture中的原理图库如果有多个VCC,要用VCC1,VCC2...等区别开来,GND和NC也 ...

网友(2008-11-25):
引用 网友A:

    1.路径设置,楼上朋友讲的很清楚,注意:*.DRA,*.PSM,*.PAD一个都不能少啊。。。

你说的这个“注意:*.DRA,*PSM,*PAD一个都不能少”是什么意思呀,
    是说像上面的方法添加库的时候这几个后缀名的文件一个都不能少吗??
    请指点一下。

网友(2009-02-12):
Capture导allegro,你要注意以下几点。。。

1.路径设置,楼上朋友讲的很清楚,注意:*.DRA,*.PSM,*.PAD一个都不能少啊。。。
2.在Capture中的原理图库如果有多个VCC,要用VCC1,VCC2...等区别开来,GND和NC也 ...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在Allegro里建的封装还是capture里的封装啊!
新手 望指导

网友:
1讲的是PCB封装;
2讲的是原理图封装

网友:
在能说清楚点吗?我以前用的是PRO,现在是第一次用cadence,没有封装被发现

网友(2009-03-24):
汗,一个库都够我们折腾的!
学习了

网友:
    1.点SETUP/USER PREFERENCE
    2. 选择design_paths
    3.再分别点击padpath和psmpath将你自己PAD存放路径和封装存放路径放进去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我们还在Confing_paths这里指定你自建的库的位置了。要不你试试。

网友(2009-06-11):
    謝謝了,我要練習練習一下.

网友(2010-02-13):
    马上就要用,先学习一下

网友(2019-08-22):
    我也自己在画,可是还是很难找到系统自带的那些

网友(2020-05-24):
    psm  pad  dra三个设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