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25):
protel  99  过孔能不能弄成长方形的啊  或者椭圆
是穿过去的那个孔

楼主:
不行的吗?

楼主:
:Q 有人知道不?

网友A:
双击孔或右键属性
可打开上面的介面
可在右上角处更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孔或右键属性
可打开上面的介面
可在右上角处更改孔

这个是DXP的吧~~~~~~~~~~~

网友:
是DXP版本的
99应该也有这个吧
只是打开的方式不一样吧

网友:
99里面没办法,毕竟是99年的。
有两种方法
1:通过圆孔叠的方法,就是用数个过孔在一方向上叠放。(此方法不推荐使用,方便在于可以和做封装时一起就做好)
2:在机械层做一个椭圆,做PCB时里面注明一下。(此方法推荐使用)

网友:
随便叠了一个
放得有点过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把孔改成方形的,然后再通过修改孔的X,Y的尺寸来变成长方形的,椭圆的孔应该先变成圆孔再改坐标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也不行的,只能改变焊盘不能修改孔,不好意思

网友:
期盼高人指点!!

protel 99se中怎样走不规则的光滑漂亮的线?
在pcb板中走线时有的线需要各部分不同粗细,像敷了一块不规则的铜似的,请问高手们这样的线怎么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