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25):
请问高手:在大功率PCB设计中,电压为3V,需要走20A和40A的电流时,铜厚35um的PCB板要走多宽的线才OK ;
如果换层时,要分别打几个VIA,且这些VIA的孔径最好为多少?

小弟很急,急盼各位仁兄的回复,谢谢!

楼主:
怎么还没有人来回答啊,小弟急啊!

网友:
约500-1000mil,1A约一个孔,大孔比小孔好。

网友:
這么大電流?嚇人~

网友:
大电流一般都是通过导线头上压接头用螺丝固定在PCB上的,很少换层的吧。 PCB上一般只有控制信号。

我做过UPS服务,都是这样去做的

网友:
一两安培我都觉得高,哈哈

网友:
20A电流大概要35um厚的线15mm宽,温升设在30度。
40A电流大概要35um厚的线30mm宽,温升设在30度。
  同时可考虑铜箔上加点锡以增加导电能力。
其中考虑了50%的降额。一般不会有问题。
    过孔可按一个0.8mm的孔流3A计算,当然过孔要加锡。

网友:
35um根本不够,最起码要2安士

1mm 2安士按照3A来算

起码要10mm

如果达不到 的话,可以考虑加汇款条或裸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