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logic中建立属于自己的sheet size

楼主(2008-09-25):
pads logic有其自带的sheet的型号,如size A、B、C之类;我想自己建立一个size,同时方便以后的模板,应该怎么操作?请指点,先谢过!

网友:
用2D线画出来,然后保存起来

楼主:
谢谢楼上!

自这个问题发出来之后我就自己解决成功了,Thank you all the same!

网友:
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吧!

网友:
你直接联系楼主同志

网友(2012-11-30):
    我想问一下,我自己用CAD或是CATAI画的外框,我怎么把他变成sheet size的,我要保存什么格式,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先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