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走差分线的问题

楼主(2008-09-25):
在走差分线后,有时要再调一下,但调线时他们就分开了,不知道是软件的原因,还是我跟本没有设对?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设好差分线后,把前面能在一起拉的地方拉好,在两跟线不能同时过去的地方点右键,选择route separately(shift+z),就可以一根一根地走线了

楼主:
俺说的是调线,不是拉线

网友:
差分线好像是不能调的,要是不满意的,只有重新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