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入门问题:如何将capature与allegro联系起来啊?

楼主(2008-09-25):
偶用的版本为cadence SPB 15.7。最近刚用capture画好了原理图,并生成了网络表;接着画了一个电路板,并在电路板中导入了该网络表。但在放置元件时碰到了问题。如下面附件

中所示:在Components by refdes中有U6这个元件,但在希望将其放置到电路板中的时候一直出现“无法找到该元件”的错误!是不是因为我所建立的元件库和软件默认的元件库的位置有

冲突?望各位指点~~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PAD没有存,再存一下你的PSM TXT DRA文件!

网友:
注意命令状态栏里的提示。

楼主:
嗯,多谢楼上的两位,问题以及解决了滴。我更改了pad、dev、 psm的路径,指向我所存盘的地方后,各元件就可以正常放置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