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板(Board)大小如何设置

楼主(2008-09-25):
protel的PCB工作空间中有一个白色矩形区域,称之为图纸(SHEET),图纸上的黑色区域称之为图板(Board)。我通过Design----Board Options可以自由更改图纸的坐标和大小,但图板确不知道如何更改大小?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Altium Desiger吧,可以这样重新定义:Design——Board Shape——Redifine Board Shape,然后选择你需要的区域,一般沿着KeepOut线覆盖就行了

楼主:
谢谢draqon 0898 Mr.Liu,在您的帮助下,我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输出STEP文件是按照Design——Board Shape——Redifine Board Shape定义的边界生成的。
) `5 o" W+ Y- U1 y/ _GERBER文件确是按照Keep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