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01 siwave&links3.0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2008-09-25):
allegro 16.01 装好了,单独好用
 siwave&links3.0单独都好用,但是在allegro16.01中调用links时出现如下问题,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6.0的tech文件格式不对
SIWave无发识别

楼主:
tech文件格式可以修改吗?

引用 网友A:
16.0的tech文件格式不对
SIWave无发识别

16.0的tech文件格式可以修改成正确的吗?? 非常感谢了

网友:
请教你们,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的,是不是vista系统了?我在vista系统中安装好后,ORCAD和PCB二个程序都能打开,但在ORCAD导出网络到PCB时候,我的ORCAD产生不了ALLEGRO文件夹(就是三个网络表)

楼主:
tech格式

引用 网友A:
16.0的tech文件格式不对
SIWave无发识别

Technology File Format 变更为XML 格式,所以SIWave无法识别,能把XML转成15.X的tech文件格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