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 铺铜的时候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8-09-25):
最近在修改一块板子,选中所有 NET 然后 ADD MITER 然后铺铜 发现在SCAN LAYER1 到20%的时候 顿住  提示 OUT OF MEMORY ABORTING 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请指教

楼主:
有人知道吗 ??

网友:
我的也一样  差不多啊  不知道为什么啊 可能是软件或者电脑的问题把,有人说是主板没装驱动的原因,我也想知道确切的答案

楼主:
我换到其他人的电脑上运行 结果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電腦配置的問題
記憶體不足

网友:
代问下,点那个ADD MITER 再铺铜,有啥用啊?!
我的电脑运行是OK的啊,结果没有什么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