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负片铺铜问题

楼主(2008-09-25):
一直都用正片,想问问负片也要铺铜吗,铺完后能看见吗?还有普通和gerber文件的关系。。。

网友:
当然也要铺铜的,一般都把GND或者VCC做负片。设置成负片后要把那层铺成GND或者VCC就OK了。记得在出GERBER文件的时候也要把你做负片的层选择为负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