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ista系统下安装ALLEGRO 16.01方法

楼主(2008-09-25):
各位同仁:
       你们好!我电脑是VISTA系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安装好allegro16.01后,我在orcad中不能导出网络表到PCB中,(产生不了allegro文件夹),这该是什么原因了?
      我的操作方法:
1  卸载后再次安装,又出现同一个问题
2 卸载再次安装一个15.5版本的还是同样的问题,
    最后我以为是破解的问题,结果我在我的台式机上安装,OK了,破解文件还是那个,这样我就把破解错误的问题排除掉了;
     我想是不是系统的问题了,(我的台式机是XP系统的)
请各位同仁帮忙解决,期待中,

网友:
跟这位兄弟交流一下看看

引用 楼主:
各位同仁:
       你们好!我电脑是VISTA系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安装好ALLEGRO16.01后,我在ORCAD中不能导出网络表到PCB中,(产生不了allegro文件夹),这该是什么原因了?
      我的操作方法:
1  卸载后再 ...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0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