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涂锡线?

楼主(2008-09-25):
请教高手 用protel怎样做涂锡线?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
先在TOP或BOT層正常走線,爾后在相應的SOLDER層中對應TOP或BOT走線畫線即可達到后期上錫之目的.
一般這樣做是為了增大線路的電流承載能力......

楼主:
太感谢了?  再请教一下怎么做长方形焊盘 如继电器的焊盘?

网友:
放置PAD時,點TAB設置其屬性,在SHAPE中下拉就可看到有方形PAD...
懷疑你沒看任何教程...

楼主:
但孔不是方的,我的意思是做方空的焊盘

网友:
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PADS Hole Size改为0,然后在中间用KEEP OUT LAYER放你需要大小的方框.加工厂会给你开成方孔.另一种方法是用多个孔连续放置中间孔自然就成长方形的了,但是要注意Designator都要改成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第一种方法好點,當然如果是ad6.3之后的版本的話,便更好了...
可以直接放置..

楼主:
多谢!果然在用ad6.8可做长条的焊盘

网友(2009-02-28):
4# stqw1987    你好 想跟你交流交流下 你的邮箱多少吖  我的是gzliumin1@126.com

网友:
你好,我也想问下,ad6.8铺铜好用吗?如好用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告知我吗?还有任意铺铜的选择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