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9-25):
地线铺铜时在焊盘处出现了十字形  ,图像如下 :

这个有影响吗?需要消除吗?如果要消除的话,得怎么处理?
我是个新手,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是舖銅的設置問題,以下幾點說明有至少有兩個地方的設置會影響舖銅的效果.請參考:
你在options--thermals改為flood over應該即可..
1. options--thermals中的flood over的設置優先級大于flood&hatch---flood over vias.即當我在后者中不勾選,而在前都設置中勾選時,做出來的copper是以前者為準的(即通孔焊盤与via孔均為全覆蓋).

2. 如果只是要via孔全覆蓋,而焊盤(通孔)為花焊盤時,就可在后者勾選,而前者不作勾選即可.

3.如果是smd類的焊盤需要相關設置時,則只需在options--thermals---drilled termals下選擇rectangle爾後再在下方選擇所需要的類型即可.(當然,前提是所有的smd焊盤必須是方形的)

說到影響,電氣性能方面應該沒有壞的影響(高頻不得而知).但它在焊錫時卻是有利于散熱從而提高焊接質量的.
若有消除的話,參考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