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 请问有谁知道导入的DXF如果有的层面已经不需要了,是否可以把他们删除呢?

楼主(2008-09-26):
请问有谁知道导入的DXF如果有的层面已经不需要了,是否可以把他们删除呢?如何删除呢?

网友:
如 果 不 在 同 一 个 层 面 上 的 话  删 不 删 没 有 关 系  只 要 出 光 绘 的 时 候 不 出 这 个 层 就 行 了  如 果 是 在 同 一 个 层 上 的 话 在 drawing模 式 里 删 除 就 行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层面,因为在里面如果导入很多次会里面很乱,也暂用空间。虽然可以出图不要。有办法删除么?谢谢

网友:
setup parameter中的user layer中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