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幼稚的问题:在原理图中如何正确地表示电容值,避免重复?

楼主(2008-09-26):
问题描述:
在做BOM清单时,发现0.01uF 和10nF 的电容。一样的容值,不同的表示方法。
请问大家在做原理图时如何正确地表示电容值,避免重复?

网友:
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必要都保持一致
CIS中 有自动换算单位的功能,不要太在意,关键是其他信息,封装、耐压、温度特性、精度等,

楼主:
能说说该功能在什么地方,如何使用吗? 多谢谢!!!

能说说该功能在什么地方,如何使用吗? 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说该功能在什么地方,如何使用吗? 多谢谢!!!

要使用CIS管理元件库

网友:
你可以养成习惯,比如不用nF,只用uF和pF标示容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的想法!!!!

不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去做事情,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些看上去很小的失误

网友:
想法很不错
但是觉得没有那么多必要
这个东西很难统一
有些工程师喜欢用大单位,有些喜欢用小单位
个人喜恶,实在强求不来
所以就出现了你提出的问题
在CIS中你查找的时候软件是自动单位置换

况且作为电子工程师这点小单位应该一眼就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