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个元件在作布局时有啥技巧不?

楼主(2008-09-26):
几百个元件在作布局时有啥技巧不?高手们来指导一个呵,谢谢了

网友:
根据自己的经验了,始终要有个全局的概念,布局时要清楚走线的方向和模块电路的分区摆放等.一般先固定好需要定位的元件,然后就从MCU和最密集的飞线开始了.
呵呵,小弟就这些了,画多了就会有手感的.

网友:
先按模块化分开,然后考虑大局,每个小模块都是基本在一起的

网友:
说的很简单,不过LAYOUT这个东西就是像楼上2个前辈说的,
还要你自己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