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与接地问题

楼主(2008-09-26):
地与电(信号),这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双胞胎。接地,通常是指用
导体与大地相连。可在电子技术中的地,可能就与大地毫不相关,它只是电路中的一等电位面。如收音机、电视机中的地,它只是接收机线路里的一电位基准点。接
地,在电力和电子技术中,既简单,又复杂,而且还必不可少。按接地的作用,可分为工作接地、保护接地、过压保护接地、防静电接地、屏蔽接地、信号地等多
种。在广电技术中,以上几种接地类型都会遇到。现就结合实际对某些接地技术问题作一阐述。

一.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是为防止绝缘损坏造成设备带电危及人身安全而设置的保护装置,它有接地与接零两种方式。按电力规定,凡采用三相四线供电的系统,由于中性线接地,
所以应采用接零方式,而把设备的金属外壳通过导体接至零线上,而不允许将设备外壳直接接地。这在广电系统的配电房中的开关设备,中央空调机、发射机等电源
开关设备和大耗电设备中尤为常见。在规划设计时,应从地网中引出接地母线至各设备上,再将机器外壳用导体连至接地母线上。值得指出的是:接地线应接在设备
的接地专用端子上,另一端最好使用焊接。

有时设备外壳会麻手,这是由于交流漏电而设备外壳没接零造成的。一般可将电源插头拔出调换一下位置再插入即可解决。这在一些常移动的编录设备中,由于接零线常常被忽略,操作人员有的可能会双手同时接触接零和不接零的设备,就有可能发生上述现象。

. 过压保护接地

这是为防雷电而设置的接地保护装置。防雷装置最广泛使用的是避雷针和避雷器。避雷针通过铁塔或建筑物钢筋入地,避雷器则通过专用地线入地。避雷器每年雷雨
季节来临之前须检验,以防失效。如我台的热线电话接入器遭雷击,就是因话线防雷器失效所致。在防雷引下线上,绝不要连接其他设备的地线,防雷引下线只能单
独直接入地,否则雷电会通过引下线损坏其他设备。如某台卫星电视接收机曾数次遭雷击,其原困是馈线与房顶金属护栏摩擦而绝缘损坏,而金属护栏与避雷针引下
体焊在一起,以至雷电窜入而击坏接收机。

. 屏蔽地

为防止电磁感应而对视、音频线的屏蔽金属外皮、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屏蔽罩、建筑物的金属屏蔽网(如测灵敏度、选择性等指标的屏蔽室)进行接地的一种防护
措施。在所有接地中,屏蔽地最复杂,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因为屏蔽本身既可防外界干扰,又可能通过它对外界构成干扰,而在设备内各元器件之间也须防
电磁干扰,如大家熟知的中周外壳、电子管屏蔽罩就是例子。

屏蔽不良、接地不当会引起干扰,这些干扰主要有:

  1.
交流干扰,这主要由交流电源引起。对交流干扰的防护,通常对电源进行滤波或在电源变压器初次级间加屏蔽层并接地。在大的杂散电磁场外,为防电磁干扰进
行屏蔽接地十分必要。例如,我市新亚新商城开工典礼时,录扩设备附近有台变压器,其电磁场就干扰现场的录扩音。后通过把录扩设备屏蔽接地,解决了这一问
题。

  2.
高频干扰。这类干扰来自各类无线发射台的变频或超变频信号,它们窜入电子设备后在机内得到非正常解调而形成声频干扰。

信号频率越高,建筑物或设备的金属网孔眼就应越小,信号线屏蔽层的编织就应越密,否则将失去屏蔽作用。对频繁拔插的信号线,应防止屏蔽层在插头处松动和脱
落。因有时仪器设备的屏蔽是通过信号线的屏蔽入地的(它们通过插头插座联接起来),若屏蔽脱落,则很容易造成干扰。如我在汕头某电子厂时,测试人员反应,
卫星电视接收机中有时会有一种滋滋作声的干扰并影响图像质量。经跟踪观察,与飞机的经过有关,显然是澄海机场雷达信号的窜入并得到非正常解调所致。经分析
查找,原来是信号线的屏蔽层在插头外脱落,使卫星电视接收机屏蔽没接地所致。

. 信号地

各种电子电路,都有一个基准电位点,这个基准电位点就是信号地。它的作用是保证电路有一个统一的基准电位,不致于浮动而引起信号误差。

信号地的连接是:同一设备的信号输入端地与信号输出端地不能联在一起,而应分开;前级(设备)的输出地只有与后级(设备)的输入地相连。否则,信号可能通
过地线形成反馈,引起信号的浮动。这在设备的测试中,信号地的连接尤其要引起注意。例如,本人在某电子公司工作时,质检部门反映卫星接收机质量测试结果不
一。原来,质检部的测试仪器,有的外壳接地,有的外壳没接地(测试信号由信号中心传送至各部门),以致信号通过地回馈使测量结果不一致。后把所有接地的测
试仪器设为不接地,这种现象就没有了

网友:
楼主辛苦,对于地我认为只有两种用处,一种提供0V参考,一种就是屏蔽,
对于0V参考,电流会经过接收端流回到电源输出端,我想问题下,如果地中存在电磁噪声会不会对电源产生影响,噪声在随着电流回到电源时,这个时候噪声用了那里,我有时候在想,难道地是垃圾场吗,所有的噪声都会往地上面倒,地会不会也有崩溃的时候

网友(2011-04-01):
过来收割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手,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