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

楼主(2008-09-26):
在电子设备及电子产品中,电磁干扰(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能量通过传导性耦合和辐射性耦合来进行传输。为满足电磁兼容性要求,对传导性耦合需采用滤波技术,即采用EMI滤波器件加以抑 制;对辐射性耦合则需采用屏蔽技术加以抑制。在当前电磁频谱日趋密集、单位体积内电磁功率密度急剧增加、高低电平器件或设备大量混合使用等因素而导致设备及系统电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其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屏蔽是通过由金属制成的壳、盒、板等屏蔽体,将电磁波局限于某一区域内的一种方法。由于辐射源分为近区的电场源、磁场源和远区的平面波,因此屏蔽体的屏蔽性能依据辐射源的不同,在材料选择、结构形状和对孔缝泄漏控制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在设 计中要达到所需的屏蔽性能,则需首先确定辐射源,明确频率范围,再根据各个频段的典型泄漏结构,确定控制要素,进而选择恰当的屏蔽材料,设计屏蔽壳体。

网友(2009-02-26):
传导性耦合需采用滤波技术,即采用EMI滤波器件加以抑 制;对辐射性耦合则需采用屏蔽技术加以抑制。edqin 发表于 2008-9-26 11:53

学完了,顶!

网友(2009-07-17):
EMI測試人員到此一頂

网友(2013-09-14):
分析得很透彻,如果能在具体一点那就更巴适了。一般的小公司不会考虑得这么仔细,透彻,像在我们公司,一般的几个G的信号都是用铝板做的屏蔽腔体,屏蔽腔体的厚度一般是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