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焊盘如何导出

楼主(2008-09-26):
我用的allegro软件 从一个brd文件里导出它的库
从库里调用零件时发现缺少flash文件
导致零件不能从库中调用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可以导出来的,没有可以自已加上去

网友(2011-05-31):
回复 网友A:

请问另存焊盘的时候只有焊盘而没有热风焊盘啊 具体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