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 中元件的外圈要在哪一层画才正确。

楼主(2008-09-26):
LAYOUT 中元件的外圈要在哪一层画才正确。

网友:
all

  (这年头我也没灌水呀

楼主:
如果我只想编辑元件的 TOP 面,即画图时只需将元件放在 TOP 面.如果 将 SILK 放在所有层,会不会在 BUTTOM面也会出现SILK.

网友:
要放在all layer

网友:
应该有个层次的

网友:
应该有个层次

网友:
ALL。
可以在CAM里看出
放在TOP的话 元件在BOTTOM丝印就没有了。。

网友A:
顺便问问,在PCB里面TOP层画2D线,做出来的铜皮还是丝印?

网友:
当然是铜皮了,做元件是把丝印(元件外框线)放在all lay。否则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
要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

PADS做元件丝印和外框时,应该统一画在ALL LAYER

当然,看个人的设计习惯.

网友:
    我想也是两曾都有的

网友:
    但是我看别人有的板就是在TOP层的,

网友:
    这样子如果改器件放在BOTTOM层的话,就只有焊盘没丝印了吧

网友(2008-11-05):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问,在PCB里面TOP层画2D线,做出来的铜皮还是丝印?

这个可以在生成 gerber 文件的时候来控制到底放在那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