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ADC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8-09-26):
请教各位一个关于音频模数转换器输出的问题
   音频模数转换器有左右两个声道输入,当两个输入端没有输入悬空的时候,输出端是不是应该一条直线?
   我测的在没有输入的时候,对应一个声道的输出为高电平而对应另一个声道的输出为低电平,所以测出来就是一个矩形波,其频率跟LRCK的频率一样,
    所以我想这是不是音频AD的特性,即输出波形是一个声道对应高电平,另一个声道对应低电平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没有搞过AD,但我猜不是,有可能是被时钟干扰了。

网友:
    不会的,肯定不会两个声道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
不知道楼主说的ADC是靠什么芯片实现的?接口如何?是音频的I2S接口还是其他内部ADC转换?~~

网友:
    一般音频ADC后面都会接一个功放,因为功放有一个偏置参考电压大概为电源的1/2,所以在左右声道输出上测得的没有输入时的电压也是电源电压的1/2

网友:
    貌似楼主用的是一个CODEC,通过linein接口输入。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过使用的是欧胜的8731,在linein没有输入时,测量耳机输出,还有一个声道输出是1.65v峰值的正弦波,而另一个声道输出低电平。也许是它的特性吧?
    1.65v是楼上说的参考电平,为供电电源3.3v的一半。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
 我用的是TI的PCM1808,一个专门的音频AD,其时钟是三洋公司的一个音频音频调制芯片提供,时钟应该是对的,外界模拟音频信号通过左右声道输入AD,经AD转换后的数据输入音频调制芯片,由音频调制芯片产生SPDIF信号
   在调试的时候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当AD的两个输入引脚没有输入时,两个引脚有1/2的电源参考电压,然后再测AD的输出引脚时就测到了一个时钟样的输出,是一个矩形波,而且高电平要短于低电平的时间,而且频率正好等于左右声道选通的频率(LRCK)

   所以小弟在此感谢各位高手的讨论,通过你们的讨论我可以向你们学习学习受点启发,
   有用过音频AD的同胞如果方便的话,把您没有输入时的输出以及有输入时的输出波形发上来供我参考参考,还有时钟信号一起发上,好有个对比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你这么一说就比较明显了。
    愚见:
音频AD轮流转换左右声道数据,所以没有输入时输出高低电平频率等于左右声道选通频率。
    如果有一路输入,对应的电平部分会变成一串数据(位数根据你的AD位数),双路输入则高低电平都会变为一串数据,但是应该有起始位来表明是左声道还是右声道,比如由电平来表示,这个具体不太清楚,你需要看一下相关的音频编码的数据格式。
    时钟信号频率应该是由你的编码格式的频率决定的,据我所知,不同的编码格式编码频率是不同的。

楼主:
    感谢楼上,呵呵
测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