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ERROR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8-09-26):
如下:
ERROR IN VOID location = (10.3000 -10.9000)
  class = BOUNDARY
  subclass = INT3
RROR(SPMHDB-187): VOID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Error cannot be fixed.

一般我遇到这样的错误都是不处理,好像做出来的板子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很想知道这个error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如何解决?
先谢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铺铜后产生的问题?避让设置的太大了。。。比如你避让的距离都比0402的器件大了,会报这个错误???

没遇到过,看提示猜的。。。

楼主:
是铺铜后用DB doctor检查出来的,出gerber有很多警告
可是避让应该设置多大呢?我用默认的也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好象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