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2007 几个问题 高手一定能回答

楼主(2008-09-26):
来eda365已经有1一个多月时间了,是自我开始学pads到现在,前面是一边学LOGIC一边画原理图,期间来这里问了很多问题,都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答案,在这里我要感谢大家,因为有你们的指导才有我学习的方向。从今天开始,本人要开始画PCB了,因为习惯用PRO,所以一时对LAYOUT还是很不习惯,这两天积累了比较多的问题,还请大家赐教:
1、在LAYOUT中,过孔上为什么总有个小叉,有什么作用,怎么样才能去掉
2、LAYOUT中,过孔是要事先定义好的,那么在布线过程中是否可以像在PRO中一样,可以一边布线一边打过孔然后一边定义过孔的属性
3、LAYOUT中是否有像PRO一样的可以自动排列元件的功能,如何才能将元件对齐,或者在定义好安全距离的时候使选中的元件可以在最小安全距离下保持对齐
4、LAYOUT中怎么样做布线的挤推操作
5、LAYOUT中怎么样在布线的时候自由选择层面
6、LAYOUT中有一个自动打散元件的功能,有没有对选中元件自动打散的功能
7、有没有关于多层板各层分布的教程,怎么样分配信号和电源和地是最好的。特别是在射频部分
8、有没有关于LAYOUT布线操作说明比较详细的资料,或者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关于LAYOUT的书籍名称
9、以前我看到一个人在LAYOUT中布线的时候,会在布线的同时出现一块跟随鼠标的阴影区域,这个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暂时就这些,希望大家能提供帮助,谢谢!!

楼主:
没人来逛逛吗?

网友:
问的好 可惜偶是菜鸟
也想知道啊
跪求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1.是区分的作用,把内层删了,就去掉了
2~~~~~~~~~~~~~

问的好,可我是来洗澡的

网友:
1.可以关闭therml 显示就行了,用不着删掉层。
2.不行。必须事先定义。通常,可以做一个板的模板,这样就用不着每次都要设置一次。
3.CTRL + L
4.用sh 打开shove功能。
5.输入L N n是你想要的层,或者按F4可以直接跳到设置的layer pair
6.选中元件后,右键选择打散却可。
9.那是防护带,只是帮助布线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过两天给你一个回复,如果忘了,QQ上聊 747952340
    记得说明来由,否则就不好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两天给你一个回复,如果忘了,QQ上聊 747952340
    记得说明来由,否则就不好意思了.........

好人啊,一定找你

楼主:
    多谢mdwct的回答 请问  防护罩怎么打开?

网友:
    9、以前我看到一个人在LAYOUT中布线的时候,会在布线的同时出现一块跟随鼠标的阴影区域,这个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layout里有吗?  是在router里吧

网友C:
    我现在也在学PADS,适应了PROTEL的界面,再来学PADS,感觉真是怪怪的,好像PADS的界面没有PROTEL好看...

网友:
    学习中,不错的问题问题不错

网友:
    1.小叉是花孔,也就是内层电源层的热焊盘
    2.过孔是在焊盘堆栈中定义的,一边布线一边定义过孔也不会很方便吧
3.对齐功能是有的
4.导线的自动推挤可以使用交互式布线器或动态布线,基本布线器不可以自动推挤导线
5.可以预先设置层对
    6.可以打散,也可以对选中的部分元件打散
    7.应该有相关的例子
    8.书籍很快就会有的
9.阴影部分是警戒带
    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在学PADS,适应了PROTEL的界面,再来学PADS,感觉真是怪怪的,好像PADS的界面没有PROTEL好看...

    当你了解使用pads的设计pcb的工作流程后会觉得pads软件设计的非常人性化的

网友:
    我想,要纠正一个思想,好看跟实用。
    这跟高分低能,花瓶是一个道理!管它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猫才是好猫!
    如果能够有好看的界面+实用、高效,当然好了。但是很多事情,这是互相矛盾的,于是乎,聪明的公司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也。而altium,策略似乎有点什么,于是就产生了两派,一个是好看,一个实干家。蓝图再漂亮,如果不能实际建造出来,那也只能吸引一下眼球布局已。像allegro,它显示的焊盘只是显示边框,根本就不会填充,为什么?就是因为,要消耗资源(现在的版本可以设置)。一个小板,感觉没什么区别,但一旦板子大了,密度高了,层数多了,自然区别就大了。于是乎,Altium的东西通常只会被用在小东西上,真正的大规模的板,用的还是比较少。能省就省,这是原则。每个人都浪费一分钱,那么光是中国人就可以浪费多少?这是相同的道理。
    软件好用就行了。

楼主:
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的答复,小弟现感谢大家了,接下来我可能会提更多的问题,希望大家继续赐教

网友:
很好,有参考价值

网友D:
6、LAYOUT中有一个自动打散元件的功能,有没有对选中元件自动打散的功能
   POWEPCB里面有这个功能吗???
   含泪跪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6、LAYOUT中有一个自动打散元件的功能,有没有对选中元件自动打散的功能
   POWEPCB里面有这个功能吗???
   含泪跪求!!!

选中元件,右键,disperse

网友:
有长见识啦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nichicon at 2008-9-28 09:58
我现在也在学PADS,适应了PROTEL的界面,再来学PADS,感觉真是怪怪的,好像PADS的界面没有PROTEL好看...

知音啊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mdwct at 2008-10-1 16:04
我想,要纠正一个思想,好看跟实用。
这跟高分低能,花瓶是一个道理!管它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猫才是好猫!
如果能够有好看的界面+实用、高效,当然好了。但是很多事情,这是互相矛盾的,于是乎,聪明的公司就 ...

貌似有理....

网友E:
8、有没有关于LAYOUT布线操作说明比较详细的资料,或者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关于LAYOUT的书籍名称?

這個論壇中有相關的學習資料的比如教程一類的,你可以找找看,找不到的話,可以找我.我就是看那個資料認識PADS的..

网友(2008-11-26):
我也是菜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8、有没有关于LAYOUT布线操作说明比较详细的资料,或者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关于LAYOUT的书籍名称?

這個論壇中有相關的學習資料的比如教程一類的,你可以找找看,找不到的話,可以找我.我就是看那個資料認識PADS的..

《PADS 2007原理图与PCB设计》

网友:
关于7.这个问题很复杂的,我上过电磁兼容的课程,这里面会详细介绍.特别是多层板,很有讲究的.理论上也很复杂,建议参考权威的设计例程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