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孔是mechanical symbol吗?

楼主(2008-09-26):
问一下
allegro 15.2 中像螺丝孔是用mechanical symol做的吗?
是不是可以把通孔焊盘l用ayout pins添加在mechanical symol里?再在焊盘上添加route  keepout区域!

网友:
把它做成封装的形式,再手动放到里面就可以了,添加route  keepout区域可以在封装里面添加,也可以在自BRD文件里面添加!!!

楼主:
今天把这个搞懂了,谢谢楼主!
不过还有个问题啊!
我在放置零件封装在board 里时为什么我的电阻(smd0805封装),电容,电感不和鼠标紧贴啊,
就是我本来想把零件放置在x:5000mil y5000mil(鼠标位置)处
而零件却被放置在了x:5300mil y:9100mil处!
而像其他的封装(plcc28)却可以紧贴鼠标移动啊!
不知道有没 有别的同仁与到过这个情况啊!
实在不明白啊!望高手指点!

网友:
先检查drawing size是否合适,看放的坐标是否超出范围
既然已经放在板子上了
那就手动把它放到指定的位置上就好了
使用move命令选中
然后在command line输入x  坐标

网友:
不紧贴鼠标的原因是你的元件中心点不对。。。在做封装时你可以改一下drawing size改一下中心点的位置。。。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