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DX帮忙

楼主(2008-09-27):
下面这幅图,我想要得到3.8V 1.2A的电源输出,应该改动那些元件呢?

网友:
R1=1K Ohm 1%
R2=2.05K Ohm 1%
L 暂时不变
Co 暂时不变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
我想进一步地问一下,算出这个结果的公式是什么呢?
影响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还有其它因素吗?

网友:
去搜索一下这个DC/DC的datasheet就好了。
www.alldatasheet.com
里面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
Vout =1.25x(1+r2/r1)
1.25为该DC/DC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