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么导出原理图的封装?

楼主(2008-09-27):
请问,在orcad中,怎么样能把原理图的库导出来?

网友:
简单的话 就是自己新建一个库
然后手动把原理图的design cache里面的元件一个一个拖到新建的库里面去

如果想批量的话 使用 export  design,输出EDIF格式,所有的库都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