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LLEGRO怎么做安装孔呢

楼主(2008-09-27):
菜的不能再菜的问题,大侠给解释解释,我新建了文件名:hole
drawing type:machanical symbol
然后画了一个直径4mm的圆,然后是creat symbol ,并保存到allegro的symbol库里,可是调用的时候不好用,怎么回事?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386-1-1.html
去看看吧

网友:
不应该画圆
应该是调用焊盘dra文件
你事先绘制安装孔的焊盘,在板框文件中定点放置焊盘
再生成*sm文件就OK来

楼主:
呵呵,版主忽略了我菜的程度,袁大侠说的我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