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控制电源设计求助!

楼主(2008-09-27):
我现在用12V继电器控制电源输入,用AC-DC模块输出12V控制12V继电器,现在想继电器接通电源后不给AC-DC模块供电了,但是12V继电器的12V要从哪儿获得呢?希望高手给个建议,给个图参考以下,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永动机理论
楼主把供电次序弄反了,按你描述的情况,必须先有12V,才能有后面的AC输入,才能进行AC-DC转换。不太明白你的具体情况,这里提供2个设计思路给你:
(1)利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提供AC输入;
    (2)用三极管加个反相器控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