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介质的厚度

楼主(2008-09-27):
请问,做六层板(标准厚度)时电介质的厚度一般为多少啊?

网友:
这是62MIL厚的板
常用的一种格式
介质的厚度可根椐阻抗和可板厂的PP材料来计算

网友:
楼上提供的叠层是常见的结构,但这样的叠层结构是假8层结构,生产时相应的成本会增加,如能满足要求,3-4层得介质最好不要超过23MIL,其他层按情况调整以满足板厚、阻抗要求。

楼主:
好的,学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