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570进行是电平转换时速度有多快

楼主(2008-09-27):
小弟,想用Altera的cpld EPM570G,做电平转换,想知道这个频率有多快?据手册上说差不多可以达到200M,我深表怀疑,哪位高手来个现身说法?谢谢

网友:
这个不需要高手,仔细看此芯片的io spec就好了

网友:
运行速度快不等于io可以输出那么快
查io 的spec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