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输出的.rou文件如何导入cam350

楼主(2008-09-27):
请各位帮忙,allegro输出的.rou文件如何导入cam350

楼主:
请各位cam高手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导入就可以了。你可以不做这一层,只把外形图做好就可以了,工厂不会用你的rou层的,最多作为参考。

网友(2010-04-29):
看不到不爽啊,心里不踏实,呵呵

网友:
按图示调入即可,参数选择和你输出时保持一致

网友(2010-07-21):
刀具表如何选择呢?我导进去后很诡异的图

网友:
输入对应的SIZ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