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_layout的自动挤推功能怎么设置?

楼主(2008-09-27):
powerPCB5.0.1时,使用(DRP)模式的动态布线不是可以自动挤推吗?pads2005SP2还保留这功能不?好心请告诉我怎么设置?

网友A:
跟50.1一样的

网友:
SH可以控制shove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50.1一样的

帮帮我吧,我以前5.0.1时时不管任何设置,就能推挤的
但是现在装了2005sp2一用发现推挤不了了,却不知道怎么设置啊,苦哦

网友:
使用推挤,先设置drp,再开启shove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怎么设置自动推挤????能不能告诉我PADS2007的设置,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讲得仔细些

网友:
笑!

言无不尽,上面的答案:CTRL+ENTER————NUDGE(里面的内容包含三项,自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