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置板层时,我有一层删不掉!

楼主(2008-09-27):
在我删板层时,删不掉,提示:

(------------------------------------------------------------)
(                                                            )
(        Database Objects Preventing Layer From Being Deleted)
(                                                            )
(        Drawing          : MP300-A3.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5.7p007                         )
(        Date/Time        : Sat Sep 27 16:49:38 2008         )
(                                                            )
(------------------------------------------------------------)

Layer being deleted: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NA NA) LINE: Etch/S2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
你把所有的东东都打开,然后打开那一层,里面有点东东哦.去试一下

网友:
已经提示你了这个层上有line,先删掉这些line

网友:
一个苯办法:

所有的显示都ON,然后在勾对应的显示层,让对应层打开。应该就能看到东西了。

楼主:
试过了,没有

网友:
有東西沒刪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有东西没有删除掉!

网友(2012-06-28):
08年的帖子,不过我今天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试了一下午,终于解决,要删除的层上的确没有任何东西,只要运行一下DBDoctor就能删除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软件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