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系列和wirtex系列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8-09-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spartan-低端,现在已经到了SPARTAN3

virtex-高端,现在已经到了virtex5

价格可以问代理,根据容量不同价格差了10倍都不止

网友:
应该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spartan相当赛扬,virtex相当于奔腾

也许不太准确

这个选型是由你的应用决定的啊,如果spartan的资源不够,你只能用virtex撒

所以你这个问题相当于没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说你打算做个啥东东?性能有什么要求,大伙帮你选个做参考。。价格大伙就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