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ista下安装Allegro不能导出网络表问题的解决

楼主(2008-09-28):
看看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这是我打开orcad原理图程序,再次导出网络表对话框的设置(其实就是默认设置)如果哪里要改动的,请你们指点,以便本人学习和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1:我的系统是vista HP家庭高级版的,SP1  32位
2:   破解文件是一样的,(我在另一台电脑(XP系统的)安装16。0是OK的,用的是这种破解文件)

ORCAD导出网络表_PCB

ORCAD导出网络表_PCB

网友:
这个是软件和VISTA不兼容的原因,我以前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就算是电路图里只有一个电阻,还是不能导入网表,我换成XP就好了

楼主:
难道还真的是系统的问题?可是我们论坛里明明说可以在VISTA系统中可以安装成功的,不知版主有没有试过到网表功能亚?

网友:
应该是vista和cap的兼容问题吧  在xp下应该就可以了 我也遇到过

楼主:
谢谢指点,我已经改用XP系统就OK了,但我的VISTA正版系统不是不能使用了吗?再次求VISTA系统下安装成功的朋友指点!!!深深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