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解DRC问题

楼主(2008-09-28):
刚学习expetition2005,请问下各位高手,在bga中trace与via的间距的调节就只能用推挤的方式吗? 那样via也一起移动,本来打的很规则的via都动到了,这样很不美观。是否可以有什么方式微调呢? allegro中都是可以看出差多少,移动多少mil直接移动就好的,而且那报出的drc是看不出来到底线与via距离是多少了,要移动多少的?是么?要怎样方便的调节这种trace与via 的DRC呢? 谢谢!

网友:
在 命 令 行 里 输 入 命 令 就 OK了  ,具 体 命 令 自 已 看 mentor的 帮 助 文 档 去  ,  keyins>additional arguments

网友(2011-06-27):
你算一下孔和孔的距离,减去线宽除以2就是线到孔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