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3没问题!

楼主(2008-09-28):
首先发现EE2007.3中的SYMBLOS EDITOR 不能用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打开没有编辑区。

这个问题是由于窗口在命另模式了,VIEW》WINDOW》RESET WINDOW,就解决了。可这个问题害的我将软件安装了2遍,教训啊,

网友:
关 注 一 下,暂 时 还 没 有 升 到 07,实 在 是 太 懒 呀 ,觉  的 升 级 好 麻 烦, 05觉  的 用 着 稳 定 一 点  ,

楼主:
对于新软件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先问下,不能先重装!

网友:
二楼说得有问题,其实ee2007.2很稳定

偶尔也会死,特别是建库改元件时 :

网友:
我装了EE2007,但exp2005就用不了了。
有谁知道,2个可不可以同时存在?每次切换好麻烦。

网友:
EE2005的原理图如何导入EE2007?

网友(2008-12-09):
据说07.2出光绘时,有时可能会出错。

网友(2009-01-11):
Mentor 搞好真复杂, EE2007还不能导入WG2005的原理图, 还分什么流程. 真是不爽.

网友:
建议不要用EE2007.3.  文件导入和导出都和以前的格式不兼容.  我是不想用EE2007.3了. 最多是在有等长线需要时才用一下EE2007.2. 平时还是用WG2005. 这个最稳定, 也是兼容性最好的.

网友:
我的也一样?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