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比pads画板好吗?能象pads router那么方便走线吗?大家能告诉我个改用他的理由吗 ...

楼主(2008-09-28):
allegropads画板好吗?能象pads router那么方便走线吗?大家能告诉我个改用他的理由吗?我听说allegro很不错,也想用用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A:
软件只是一个工具,结果才是更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只是一个工具,结果才是更重要的。

不错,看来楼主是老板,否则你要用啥软件能由我们打工的决定么》

网友:
没有用过PADS ,正准备用用比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只是一个工具,结果才是更重要的。

对头。。。。。

我现在简单板用PROTELL搞,复杂的,特别是频率超过60以上的板用ALLEGO画。。

当然我也用PROTELL画过80M的板子,一样能跑,只要你注意关键信号的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

我现在简单板用PROTELL搞,复杂的,特别是频率超过60以上的板用ALLEGO画。。

当然我也用PROTELL画过80M的板子,一样能跑,只要你注意关键信号的处理就可以了。

我也是,单层板和电源板用Protel,那个爽啊, 爱怎么画就怎么画;
双层板用PADS,还不错;
四层以上的就得用Allegro了,确实比较快;手机的板子还是Zuken,没办法。
个人感觉还是依照频率和自己的习惯来吧

网友:
据说,Allegro的自动布线的功能一流,不过,我从来没有完全用自动布线搞过。。。还得学。。。

网友:
没有必要一定要改成ALLEGRO,PADS在有些公司用得也挺多

工具就是工具,你用熟一种就行,将来PADS跟allegro能自由切换,PCB软件说到底就是个图形处理软件

网友:
各有特色,重要是用那种习惯

各有特色,重要是用那种习惯

网友:
支持4楼

我刚进入PCB学的是ALLEGRO,换了公司,用了PADS,感觉很不爽,效率底,功能太少,建议老板换用ALLEGRO,死活不同意! 就象4楼的兄弟,你要用啥软件能由我们打工的决定么?

网友C:
回楼上的
PADS一般用3个星期(有人教)就会了
ALLEGRO我一年还没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的
PADS一般用3个星期(有人教)就会了
ALLEGRO我一年还没会。。。

和我一样的,一年多也没入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的
    PADS一般用3个星期(有人教)就会了
    ALLEGRO我一年还没会。。。

我记得我第一次用allegro,压根就没学,直接就上手做设计了,一周以后就很熟了.

网友:
    熟练了的话,allegro比PADS好用些。
    不熟练的话,PADS比allegro好一些,不太容易出错。
学习入门的话,PADS比allegro容易得多。有人带PADS 1-3周入门,allegro要1-3个月。(只是入门)

网友:
高端和低端的区别 价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我第一次用allegro,压根就没学,直接就上手做设计了,一周以后就很熟了.

看到你的话好多人就要撞墙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的话好多人就要撞墙了

    我这样的经历不仅是allegro,还有cadvance 和planet等,有的时候有需求,要使用客户的工具来做layout,而项目马上就进来了,就必须马上开始做,但工具又不会,怎么办? 其实从最简单的,打via,走线,铺铜开始,这些基本操作只要几分钟就会了.后面只是熟悉这些操作而已.  而我们做layout 90%的时间都是用这些工具的最基本操作.至于其他进阶,你在用到的时候再去学,这样才记得牢,并会很熟练.

这方面我走过很多弯路,仅仅去看很多help,或者做lab,还不如作设计,看看哪些功能是你最需要的.我的朋友告诉我掌握BD,也最多1周时间,

    所以工具从来辅助性的东西,你可以掌握10几种工具,但没必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你几乎不会去用的功能和button上.

网友:
    一周只是皮毛,如果突然有个主板要画,至少要1个月以上才能完成

网友(2009-10-13):
    ALLEGRO还是比较难入门.我学了一个月,也知道个皮毛,PADS至少入门要快

网友:
    以前我用PADS,现在我不知道学会allegro没有,我画过十个板子了,但是有好多功能没用过,不会用。而且只做过4层板,应当算入门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放在ALLEGRO栏比较不妥,在ALLEGRO栏大家肯定会说ALLEGRO好用啊。。。

网友:
    没有什么好比的,请楼主自己去试试这两个软件就知道那个好用了

网友:
    Allegro的功能要比PADs强大的多,做多层板(6层以上)的还是Allegro比较强!

网友(2009-12-07):
    没有什么好比的,请楼主自己去试试这两个软件就知道那个好用了
引用 网友F:

        毛错

网友:
    allegro的可操作性要好些,比pads好!allegro也不是很难,我学了一个月就可以画板了

网友:
    用过了方知哪种软件好,我原来用PROTEL,PADS,现在只用ALLEGRO,其实用会了一种EDA软件再用别的不会要多长时间的,关键看你LAYOUT的水平,基本操作你LAYOUT几块板子就会了。

网友(2011-08-13):
回复 网友G:

allegro一般用在高速PCB 上用,电脑主板设计,比较合适。有很多电气规则设置,做等长,阻抗,仿真。 普通低速小板子用PADS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