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画原理图时网络名不要太长的原因!!!

楼主(2008-09-28):
#1 Warning [ALG0047] "No_connect" property on Pin "U501.16" ignored for U501: P545_C01, 24 - NVVDD Power Supply (5.90, 6.40). Connecting pin to net "PGOOD".
Diff Pair DRC check Warnings:
Differential pair NVVDD_SENSE_GPU has only one net NVVDD_SENSE_GPU associated with it. A valid differential pair must have two nets associated with it.
Differential pair PEX_PLL_CLK_OUT has only one net N06381 associated with it. A valid differential pair must have two nets associated with it.
Differential pair PEX_TX3 has only one net PEX_TX3 associated with it. A valid differential pair must have two nets associated with it.
Differential pair PEX_TX4 has only one net PEX_TX4 associated with it. A valid differential pair must have two nets associated with it.
Differential pair PEX_TX5 has only one net PEX_TX5 associated with it. A valid differential pair must have two nets associated with it.
Differential pair PEX_TX6 has only one net PEX_TX6 associated with it. A valid differential pair must have two nets associated with it.
#2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_POL_0_SMD_7343_NC/330UF/2.5V_20%" is renamed to "C_POL_0_SMD_7343_NC/330UF/2.5V_".
#3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ON_MIO_26_D_0_CON_FINGER_MIO_026_D_CON_MIO_26_D" is renamed to "CON_MIO_26_D_0_CON_FINGER_MIO_0".
#4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ON_PCI_EXPRESS_0_NONPHY-X16-B_CON_PCI_EXPRESS" is renamed to "CON_PCI_EXPRESS_0_NONPHY-X16-B_".
#5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PAECD3P_0_PAECD3P59_NC/470UF/16V" is renamed to "PAECD3P_0_PAECD3P59_NC/470UF/16".
#6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GPU_GB1_0_BGA_1504_P080_350X350_U_GPU_GB1_256" is renamed to "U_GPU_GB1_0_BGA_1504_P080_350X3".
#7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ON_DSUB15HD_0_VGA_SLIM_CON_DSUB15HD" is renamed to "CON_DSUB15HD_0_VGA_SLIM_CON_DSU".
#8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ON_MINIDIN_0_7P_COMP_10P_CON_MINIDIN_7" is renamed to "CON_MINIDIN_0_7P_COMP_10P_CON_M".
#9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ON_DVI_I_2_DVI_I_SLIM_SHLD_M_CON_DVI_I" is renamed to "CON_DVI_I_2_DVI_I_SLIM_SHLD_M_C".
#10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DIP INDUCTOR 1UH_0_PALB1806_FB60R" is renamed to "DIP INDUCTOR 1UH_0_PALB1806_FB6".
#11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L_0_MULTI_IND_SMD_150X135_NC/1UH_20%" is renamed to "L_0_MULTI_IND_SMD_150X135_NC/1U".
#12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email=L_1_BEAD_0603_180R@100MHZ_+/-25%]L_1_BEAD_0603_180R@100MHZ_+/-25%[/email]" is renamed to "[email=L_1_BEAD_0603_180R@100MHZ_+/-25]L_1_BEAD_0603_180R@100MHZ_+/-25[/email]".
#13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INDUCTOR IRON_0_AS1R0-01_1.0UH/35A" is renamed to "INDUCTOR IRON_0_AS1R0-01_1.0UH/".
#14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INDUCTOR IRON_0_AS1R0-01_1.0UH/30A" is renamed to "INDUCTOR IRON_0_AS1R0-01_1.0U_1".
#15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MEM_SD_DDR3_X32#4_0_BGA080_12X14-136_1_2H_U_MEM_SD_DDR3_X32#4" is renamed to "U_MEM_SD_DDR3_X32#4_0_BGA080_12".
#16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MEM_SD_DDR3_X32#3_0_BGA080_12X14-136_1_2H_U_MEM_SD_DDR3_X32#3" is renamed to "U_MEM_SD_DDR3_X32#3_0_BGA080_12".
#17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MEM_SD_DDR3_X32#6_0_BGA080_12X14-136_1_2H_U_MEM_SD_DDR3_X32#6" is renamed to "U_MEM_SD_DDR3_X32#6_0_BGA080_12".
#18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MEM_SD_DDR3_X32#5_0_BGA080_12X14-136_1_2H_U_MEM_SD_DDR3_X32#5" is renamed to "U_MEM_SD_DDR3_X32#5_0_BGA080_12".
#19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MEM_SD_DDR3_X32#2_0_BGA080_12X14-136_1_2H_U_MEM_SD_DDR3_X32#2" is renamed to "U_MEM_SD_DDR3_X32#2_0_BGA080_12".
#20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MEM_SD_DDR3_X32_0_BGA080_12X14-136_1_2H_U_MEM_SD_DDR3_X32" is renamed to "U_MEM_SD_DDR3_X32_0_BGA080_12X1".
#21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MEM_SD_DDR3_X32#1_0_BGA080_12X14-136_1_2H_U_MEM_SD_DDR3_X32#1" is renamed to "U_MEM_SD_DDR3_X32#1_0_BGA080_12".
#22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MEM_SD_DDR3_X32#7_0_BGA080_12X14-136_1_2H_U_MEM_SD_DDR3_X32#7" is renamed to "U_MEM_SD_DDR3_X32#7_0_BGA080_12".
#23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Q_FET_N_ENH#1_0_SOT23_Q_FET_N_ENH" is renamed to "Q_FET_N_ENH#1_0_SOT23_Q_FET_N_E".
#24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PASOT223P4_0_PASOT223P3_STD70NH02L" is renamed to "PASOT223P4_0_PASOT223P3_STD70NH".
#25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PASOT223P4_0_PASOT223P3_STD17N03L" is renamed to "PASOT223P4_0_PASOT223P3_STD17N0".
#26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PASOT223P4_0_PASOT223P3_STD1703LT4" is renamed to "PASOT223P4_0_PASOT223P3_STD1703".
#27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Q_FET_N_ENH#1_0_SOT23_1G1D1S_Q_FET_N_ENH" is renamed to "Q_FET_N_ENH#1_0_SOT23_1G1D1S_Q_".
#28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IC LX8211 SOT23-5_SOT23P5_RT9179" is renamed to "IC LX8211 SOT23-5_SOT23P5_RT917".
#29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SHNTREG_TL431_0_SOT23_VR=1.240V_2%" is renamed to "U_SHNTREG_TL431_0_SOT23_VR=1.24".
#30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SWREG_RT8805_0_QFN024Q_P050_I0179_TI108X108_VR=0.8V_1%" is renamed to "U_SWREG_RT8805_0_QFN024Q_P050_I".
#31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SWREG_ISL6549_0_ASSO14_VR_SW=0.8V, VR_LD=0.8V_1%" is renamed to "U_SWREG_ISL6549_0_ASSO14_VR_SW=".
#32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MEM_FL_SER_0_SO8_U_MEM_FL_SER_128KX8" is renamed to "U_MEM_FL_SER_0_SO8_U_MEM_FL_SER".
#33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U_MEM_EE_CRYPT_0_SO8_U_MEM_EE_CRYPT_8X128" is renamed to "U_MEM_EE_CRYPT_0_SO8_U_MEM_EE_C".
#34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N-CH MOSFET_4P_TO252_1_PASOT223P3_AZ78M05DTR" is renamed to "N-CH MOSFET_4P_TO252_1_PASOT223".
这个是刚导网表的记录,虽然都只是警告而已
如果有二个网络名的前31个字符相同后几个字符恰巧是区别这两个网络的话那就出问题了,从上图可以看出系统自动重命名取前31个字符作为当前的网络名
不知怎么讲了,反正网络命名是规范一点就保险.

网友:
对于没有命名的网络名,软件自动命名。默认的为31个长。

楼主:
没有网络的怎么会有网络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