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单面板怎样在走线上加覆铜

楼主(2008-09-28):
各位大侠请指教下,单板上如何像protel一样在走线上加覆铜。。

网友:
在TOP走线就在TOP层加啊,,找本书看看,应该很好上手。。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可关键是每一条走线网络都是不一样的呢,,,不是覆铜,,,而是在走线上加呢???(有的电源走的要各种形状加宽的线)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楼主:
哦,可以吗

网友:
就4#的做法。比PROTEL 好用。

网友:
另外请问下,电源板的覆铜都是这样用COPER吗?有些线宽些,有些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