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的速率,时钟线与数据线长度差3000mil引起数据丢失

楼主(2008-09-28):
如题,最近布了一块通信单板,其中的E1业务,2.048Mbps,有三组信号的时钟线与数据线长度差了3000mil左右,现在调试时,发现这几路总是丢包。目前还在定位到底是我的PCB走线问题呢(因为是2M信号,速率不高,所以我没有做等长处理),还是FPGA逻辑设计时的时序问题?
    请教:怎么根据传输速率确定数据线与时钟信号的走线误差,也就是在多少误差范围内数据不会出问题?

个人认为,像我的这个2M信号线与时钟线差了3000mil,时延大概也就是1ns左右,而2M的时钟周期远大于1ns,真的是走线不等长引起的数据误码?

网友A:
2M的速率,没必要等长吧
能不能再把速率再降低试下呢,
主要是要看你读、写数据时,你的时钟信号到位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2M的速率,没必要等长吧
能不能再把速率再降低试下呢,
主要是要看你读、写数据时,你的时钟信号到位没?

NOD

楼主:
说来也奇怪,就那三路时钟,数据线相差3000mil左右的有误码和丢包,是很巧合,我现在正在设法验证,如果真是它们引起的话就麻烦了,在FPGA里面处理很难办。

回楼上两位的回复:虽然只有2M,但如果数据,时钟不同步,长期运行时数据也会丢。

以后布PCB一定要吸取教训,时钟与他配合的数据线做等长是没有坏处的...

网友B:
时钟与他配合的数据线做等长
有高手说一下这话是什么意思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与他配合的数据线做等长
有高手说一下这话是什么意思吗??谢谢

数据是按照时钟一拍一拍打出来的,有个对应关系,就这意思

网友:
吸取教训。。。不过我感觉也未必是没做等长的原因。。。2楼朋友说降一下速度试一下可行。。。

还有,看一下在什么时间开始丢包,大约也可以算出来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时钟线长,还是数据线长?

网友C:
有三组信号的时钟线与数据线长度差了3000mil左右
看你说的不太明白!
   要是时钟和数据线差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要是并行数据线间相差3000mil就会出问题了!
   不要求严格等长但是不能相差太长,在板子上的延时和你理论上计算的相差很大的
   你可以用si仿真下!

  丢包是每次都丢还是偶尔丢?
   每次都丢说明你的板子或是你的FPGA时序有问题,偶尔丢说明你的设计中有干扰存在。

网友:
    什么东西可以差3000mil,俺们的板子要求5mil误差内

    你那是什么呀可以差那么多,怎么走的线好有难度呀?

网友:
    不是很明白的!差3000MIL,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三组信号的时钟线与数据线长度差了3000mil左右
看你说的不太明白!
   要是时钟和数据线差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要是并行数据线间相差3000mil就会出问题了!
   不要求严格等长但是不能相差太长,在板子上的 ...

分析的不错.

网友:
    建议最好用示波器量一下信号
    比较一下一般都能看出问题
如果有逻辑分析仪最好

网友D:
    rule里整一个相对等长麻。。

    、、、

楼主:
引用 网友D:
、、、

现在PCB已生产出来

       LS几位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的电路中,一条数据线对应一条时钟信号,时钟速率为2.048Mbps,在PCB设计中马虎了,做出来的PCB,数据线比时钟线长大概3000mil,我怀疑这对时序有影响,但毕竟只有2.048M,也不至于。
       用示波器测量了,发现在2M时钟情况下,3000mil根本不足以影响到时序,现在找不到其它原因了,只好从FPGA的时序下手了,此问题折腾我一个星期了,仍未解决,实在痛苦。

       虽然我不肯定是不等长造成时序问题,但提醒PCB layer时最好考虑到,免得头痛。
       大家估计是帮不到我了,我还是埋头研吧,等我把问题解决之后,再发上来大家讨论。

网友E:
    2兆相当于500ns,3个inch最多有0.5~1ns的delay,所以不是pcb 板上线长度的问题.很可能和pcb没关系.

网友:
    看看你的数据线波形,是否完好,是否存在半截波形一类的东西。

    PCB的原因不大。。。

    用示波器的双踪抓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兆相当于500ns,3个inch最多有0.5~1ns的delay,所以不是pcb 板上线长度的问题.很可能和pcb没关系.

    不错,我与你的想法一样,而且现在经过示波器反复测试(我抓了四个通道的时钟和数据测的),已验证了这一点:PCB无问题

    因为考虑到FPGA资源占用比较多,所以目前在优化FPGA

网友:
    这玩意以前做过,肯定不是线长引起的问题

    这玩意以前做过,肯定不是线长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