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DXF-In 兩個機構圖比較

楼主(2008-09-28):
請教大大們:
請問若我要同時在一個Board file內開啟兩個機構圖檔該如何作.
因為想比較個機構圖檔做了那些改變?

网友:
把两个DXF分别放在不同的层次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就可以了阿!

楼主:
但是我在用dxf-in 時就會取代掉,所以可否告知實際操作部驟

网友:
打钩,上一次的 就不会丢掉了

网友:
我认为你可以将新的结构图调到一个新的板子上 然后把他CHANGE到另外一个层 然后导个 sub drawing 过去  这样就不能取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