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3中使用DxDesigner交流贴

楼主(2008-09-28):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使用pads2007.3中的DX,没有什么经验,愿在此与大家交流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还请各路大虾指教。

楼主:
Error 6035: Illegal length 0
这个错误我费了很久才解决,其原因如下:
1.做symbol时PKG_TYPE、refdes、device等属性必须都赋值,如果等到放置到原理图时再赋值就会报错;这个不明白,为什么原理图中赋值了还不行?
2.SDD_HOME\standard目录下的pads2007.cfg某些地方需要修改下,我是拿preview这个例子中使用的pads2007.cfg来用

网友(2009-01-13):
因为你调用的是库里面的symbol,虽说放在了原理图上面,但是还是在和库关联着的,在原理图里面赋值是没有用的。在哪里赋值是改变不了本质的。

楼主:
因为你调用的是库里面的symbol,虽说放在了原理图上面,但是还是在和库关联着的,在原理图里面赋值是没有用的。在哪里赋值是改变不了本质的。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在dxdesigner中,每种value都要做个symbol,相当的不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在库里令value = ?
放置之后在修改值就行了吧

网友:
都是敢于吃螃蟹的好汉!

楼主(2009-02-28):
回复 楼主:
先在库里令value = ?
放置之后在修改值就行了吧
引用 网友B:

已经发现不是所有的属性在做库时是必须赋值的,譬如value属性就可以不赋值
还有就是part放到原理图中后,每个属性有两个值,一个是value(区别于value属性),另外一个是instance value,这两者的关系还没有搞明白,发现在生成网表时device属性的instance value会被给赋上value,而value是在做库是赋得值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ighlight=DXdesigner
贴中memphise回帖中有说道:
建库很烦,两个软件需要各自单独建库,dx通过device映射pcb的part。可以crossing-probe.

不过貌似PKG_TYPE映射好了也可以

楼主:
都是敢于吃螃蟹的好汉!
引用 网友C:

版主,DX确实是个好工具,也是mentor主推的前端,您要不也来试试?

楼主:
从下图大家可以看出DX在显示原件列表时不是很人性化 希望能早日得到改善

楼主:
其实logic还是个不错的工具 为什么就不能输出网表然后导入到ee、allegro等工具中呢?

楼主:
在做symbol时都添加了哪些属性(DEVICE、LEVEL、PARTS、PKG_TYPE、REFDES、value等等),而添加的属性是否都要给要赋值?我现在知道的是DEVICE属性必须赋值,否则在生成netlist时会报错,而value属性可以不赋值。还有就是每个属性的value和instance value有什么区别?mentor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两个值?
---------------------------------------------------------------------------------
这个应该是dx部分的大部分问题了~~
虽然上面已经部分解决了,但还需要请大侠来个彻彻底底地解决

楼主: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DEVICE属性是必须的,有下图为证

提示错误为:
Error 6076: Schematic1 com $1I30 Missing DEVICE property

楼主:
DEVICE属性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在做sym时必须赋值!
虽然在做sym时不赋值,等到在原理图中给每个component手动添加property value时,生成网表时不会报错的,但是forward to PCB时会报错,其作物如下:
pcb: Note 5996: Using Config File D:\MentorGraphics\2007.4PADS\SDD_HOME\standard\pads2007.cfg
pcb: Note 6057: Schematic1 sym DISCRETES:CAP: DEVICE=: Bad property value
pcb: Error 6035: Illegal length 0
-----------------------------------------------------------------------------------------------------
所以在forward to PCB还是会去读取sym的数据,因此在做sym时一定要添加上DEVICE属性并赋值!当然也是通过该属性与PCB中的PART对应起来的!
不过有点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最后还要去读取sym库中的数据,原理图中不是都已经有了完整的数据信息了么?

楼主:
其他的属性不是必须的,在做sym时可以添加,也可以不添加。有些属性添加了就必须赋值,否则在生成网表或者forward to PCB时报错(forward to PCB时是否会报错还有待确认),但是有些不可以不赋值,譬如value属性,可以等到在原理图中去手动赋值。

楼主:
REFDES属性在做sym时若没有添加,在生成网表时会自动添加该属性的,并且赋值,但是是以U打头的。若在做sym时添加了该属性但是没有赋值,在生成网表时会报错的(Error 6035: Illegal length 0),需要在原理图中手动赋值后才能生成网表,forward to PCB过程中没有错误的。

楼主:
因此,个人建议在做sym时:
1.添加上DEVICE属性并且赋值(这个是必须的)
2.添加上REFDES属性并且赋值,譬如C?、R?、U?等等(这个是可选的)
3.如果需要,还可以添加上value属性,可以不赋值,也可以赋值为?(这个也是可选的)

其中通过DEVICE属性跟layout中的PART对应起来~~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ighlight=DXdesigner
贴中memphise回帖中有说道:
建库很烦,两个软件需要各自单独建库,dx通过device映射pcb的part。可以crossing-probe.

不过貌似PKG_TYPE映射好了也可 ...
引用 楼主:

使用PKG_TYPE映射还没有去琢磨,哪位使用该方法的请来说一说

楼主:
刚才在usr库中有CAP-CC05 part,其PCB DECAL为CAP-CC05 ,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个封装的
而在msc库中有CAP-CC05 part,其PCB DECAL为CK05,但是usr的优先级高于msc库
此时导入网表时会报错
Can't find part decal item <CAP-CC05>
Can't find part decal item < CAP-CC05 >
C1 CAP-CC05
*Part name not found C1
C1.2 D2.K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N25
*Part name not found C1
C1.1 D1.K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N1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N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N14
**INPUT WARNINGS FOUND**
-------------------------------------------------------------------------------------------
添加了PKG_TYPE属性,并且赋值为CK05,此时还是报错:

Reading file --  D:\WORKSPACE\PADS-DX\test\Schematic1.asc
Can't find part decal item <CAP-CC05>
Can't find part decal item < CAP-CC05 >
C1 CAP-CC05@CK05
*Part name not found C1
C1.2 D2.K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N25
*Part name not found C1
C1.1 D1.K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N1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N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N14
**INPUT WARNINGS FOUND**
-------------------------------------------------------------------------------------------
此时把msc库的优先级提高,则解决了问题,但是PKG_TYPE属性的作用是什么呢?从这里看起来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楼主:
还有ALT_PKG_LST属性该如何使用?感觉这个属性能派的上用场

网友:
从下图大家可以看出DX在显示原件列表时不是很人性化 希望能早日得到改善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在设置里面修改 你设置下就可以出你需要的
另外为什么不使用EE流程呢?我觉得DX和PADS配合不是很理想

楼主:
这个可以在设置里面修改 你设置下就可以出你需要的
另外为什么不使用EE流程呢?我觉得DX和PADS配合不是很理想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多谢~~
使用DX+PADS是因为已经习惯了PADS画板,而且我又不会logic,呵呵

也试过EE流程,但是个人使用有点繁琐,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就是还用不起来,所以也只能却步了。
不知你对dxdatabook可熟?

网友:
dxdatabook我会用一点 配合EXCEL

楼主:
在EE2007.2中,有两种进入dxdatabook方式。
先说第一种,是在library manager对某个中心库进行dxdatabook设置,我做的过程如下:
1.右键弹出的菜单

2.选择默认的选择——新建一个空的配置

3.“Symbol Attribute for PDB Part”这一栏不知道该怎么填写
它说的是否是Symbol中用哪个属性对应PDB Part的?也就是用哪个属性对应PDB Part的Part Number属性的?
但是在做symbol时,我只添加了Ref Designator属性(有的sym可能多个value属性),那我用什么属性来对应呢?

4.不知道该填什么,试图不填,但是报错

5.用的是Part Number,配置好dxdatabook后,如果想修改这个值,该怎么操作?

6.选中某个part partition,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insert table,excel表格我已经会添加了

7.添加table完成后

楼主:
建好后在library manager中:
1.选择Edit parametric data,出现2图中的提示。

2.出现的提示,表明没有映射好

楼主:
先补充下我试验dxdatabook用的中心库的情况:
1.excell中的情况

2.对应的part partition

3.对应的sym中的属性情况

4.对应的part中的情况

楼主:
还有就是怎么删除某个中心库中已经配置好的dxdatabook?

楼主:
这里的symbol expression是什么意思的呢?该怎么填写的?

楼主:
按照上面做好后在dx中画原理图,画好后package,提示错误:
ERROR: Block Schematic1, Page 1, Symbol $1I7: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s encountered while reading the Common Data Base.
——————————————————————————————————————————
这个表明两者没有对应好,请问该怎么对应呢?

楼主:
第二种方式:
在DX中画原理图时调出dxdatabook窗口,在这里也可以添加dxdatabook配置
1.调出的窗口后,右键,弹出菜单

2.选择Single Library Wizard后的界面,但是这里空白栏去该怎么填呢?

3.下一步

4.下一步

5.这里的field type有什么用呢?

6.viewdraw是不是就是dx?这里属性对应,通第一种方式中的一样搞不明白

7.具体对应~~

结束

楼主:
按照这种方式做好后在dx中画原理图,画好后package,同样地提示错误:
ERROR: Block Schematic1, Page 1, Symbol $1I7:
No part data.
No Part Number, Part Name, nor Part Label has been entered.
Please enter some data to enable packaging.

Errors encountered while reading the Common Data Base.

网友:
楼主的个人专贴啊 这个方式不错 支持下

网友C:
版主,DX确实是个好工具,也是mentor主推的前端,您要不也来试试?
引用 楼主:

确实值得试试。就是MENTOR与PADS同时装在电脑上面老是会冲突,不知道lofeng有何好方法?》

楼主:
楼主的个人专贴啊 这个方式不错 支持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 无奈没有多少人来回应我的问题 只好一个人狂发
期待更多的朋友尝试使用DX 那样就有交流的氛围了

楼主:
确实值得试试。就是MENTOR与PADS同时装在电脑上面老是会冲突,不知道lofeng有何好方法?》
引用 网友C:

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只是我基本上不会同时用到ee和pads,所以用dx+layout时重新configure一下,用dx+exp同样如此
是个非常笨的办法 有点高不懂mentor是怎么想的~~

网友:
这么多人费这么大劲来学习这个,感觉这个就不是很那个了!

网友:
还是Library manager 好用些吧,而且也能不用cdb流程,生成netlist 导入pads。
databook看起来太繁琐了。

楼主:
这么多人费这么大劲来学习这个,感觉这个就不是很那个了!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刚开始时有点费劲,特别是诸如dxdatabook等工具,但是如果配置好、上手了就会很便捷的
在就是PADS中的DX有被阉割过 所以用起来有点不爽
不过据说mentor有dx的独立版本

楼主:
还是Library manager 好用些吧,而且也能不用cdb流程,生成netlist 导入pads。
databook看起来太繁琐了。
引用 网友B:

dxdatabook确实比较繁琐 现在已经不用了 算是脱离苦海了 嘿嘿
我知道您说的用ee2007中的dx,但是我电脑上装的是ee2007.2,其中的dx只能走cdb流程,所以。。。
这样用也只是个折中的办法

网友:
还是cdb流程比较严格,既然07都只能cdb了 ,我们也只好遵从了。。。。。

楼主:
还是cdb流程比较严格,既然07都只能cdb了 ,我们也只好遵从了。。。。。
引用 网友B:

只是EE2007.1/2中只有CDB流程的 EE2007.3中又恢复了netlist流程 搞不懂mentor是怎么想的
不过PADS中的dx确实不太那个 而EE中支持netlist流程 用ee中的dx配合powerpcb来画板子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09-04-25):
pads logic与pads layout更容易实现无缝链接。

网友:
如果只是做layout的话,这个工具有必要吗?

网友:
这样看来pads的dx比起mentor ee的dx要麻烦太多了,mentor的dx虽然有属性,但是完全不用管它,直接用就可以了!其实mentor并不难,怎么用的就这么少?

网友:
问一下,交换引脚,是用PINSWAP属性吗?做FPGA时怎么做?

网友:
我也是刚学,不过我装的是2007.4
我现在很郁闷
之前用2007.2的时候,系统是自带库的
现在根本找不到一个库,不知道2007.3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请问下几位,你们的DX 是一打开就有库的吗?
我是用的2007.4,新建项目以后,没有任何库

网友:
我建议用中心库的方式,元件采用databook方式,即可以在PADS中画板,也可以用exp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