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速度等距离放置18个过孔!

楼主(2008-09-28):
如题!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这是做封装的,可以先放一个孔,设好参数后,选中它右击,选STEP AND REPEAT,选RIGHT,COUNT 17,DISTANCE: 2.5MM,就可以了* ~( B4 S* r8 v7 N4 n
其实如果少的话,可以直接设好相应距离的栅格,直接添加焊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