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h很模糊了

楼主(2008-09-28):
今天看到的这本书,说20H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很模糊了?
有没有人做过实验证明一下到有没有好处,如果没有那我们在设计pcb的时候就少了一道规则.

网友:
一直没有按20H来做,不过EMI方面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参考下图

网友:
这方面的东西一直很头疼,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般我是离板边0.5MM的(工艺要求)

网友(2012-06-23):
我也搞不清楚,20H到底有没有效果,看过很多别人设计的PCB,好像很少有人这样做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哥很嚣张,做SI的,上课的PPT直接说,霍华德的那本绿皮书和网上能找到的高速信号理论知识都是不可靠的,哥当时都哆嗦了,合着哥做了5年pcb工程师积累的经验都是白开水呀?压根就没料。

网友:
其实20H真的很假,假如说,两层之间的间距是4mil,那20H就有80mil,那你可以在电源或者信号以为再包一个50-60mil的GND保护圈了,我尝试过10H(高速4G),也没有问题。但是需要考虑的是这板边附件不要出现射步信号或者高强度的电源信号。

网友:
其实20H也就是一个比较形象和标准化的说法,就像国标中的加碘量、手机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不具备电磁理论及SI背景进行分析,可以按照这个准则来处理,把一个复杂的理论说成白开水,无需人人都去针对具体情况分析一下,让一个中学生都可以保证设计不会出现严重问题。

网友:
    有点道理    直接用   不用去深入 探讨  不过这个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0H 原则 也许是 在 他们  的固有 条件下    测出来的 所以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网友:
    楼主的资料我也看过。但是有时候能做到就尽量做吧。总之一句话做了比没做应该要强吧。呵呵。个人觉得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点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