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T0003] 的问题,急!!!

楼主(2008-09-28):
刚接触orcad,最近在转一份电子工程师的原理图时遇到复合包装IC的电源引脚重复的错误,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还请各位朋友帮帮我,等着转网表布板,多谢了
下面是错误报告.
********************************************************************************
*
*  Create Netlist
*
********************************************************************************
Netlist Format: paDSPcb.dll
Design Name: F:\临时文件\未整理\9.12工作\PCB_BV1.1_NEW.DSN
[FMT0003] Duplicate pin U210 pin 14. Possibly a complex hierarchy in logical view or duplicate part reference in physical view.
[FMT0018] Errors processing intermediate file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解答.自已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版本久了,你用什么版本的?

    我用过9.2的可能也有同样问题,但知道10.0没有这个问题。
把同名的pi都连接上不要空,试试。

楼主:
    我是10.0呀,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更改PIN7和PIN14的属性为“POWER” “Visibly”
    两个都改
并且U210A最好把PIN7和PIN14按照U210B所示接好

    你的图上接法很危险,会出现网络对不上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PIN7和PIN14的属性为“POWER” “Visibly”
两个都改
并且U210A最好把PIN7和PIN14按照U210B所示接好

你的图上接法很危险,会出现网络对不上的情况

    PIN7和PIN14的属性已经是“POWER” “Visibly”了.而且把PIN7和PIN14分别连到"地"和"VCC"还是报错

网友:
    Netlist Format: padspcb.dll

    你用的是那里的操作,netlist到什么软件里丫,我们用allegro不是padspcb.dll
10可以直接到allegro。所以看不到你那类似的错误。但在9.2中有这个错误愿因在于你图里有引脚重复。

楼主:
    我用的是PADS,不过这和转什么格式关系不大吧?因为这是Orcad原理图的错误.
复合包装的电源引脚不能重复吗?那该如何表示每个分体部份的电源引脚呢?

楼主:
    请各位继续..

网友:
    orcad中建庫的時候,pin name是不能重複的,將你的pin7,pin14改成:GNDVCC1和GNDVC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