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元件编辑问题

楼主(2008-09-28):
问题可能比较菜还请各位老鸟不要笑话小弟
发现在对原理图里的复合包装元件进行编辑后转网表就提示元件错误,浏览元件清单会发现原来的复合包装元件变成了两个元件了,怎么会这样?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是哪里操作的问题.谢了!
下面是出问题元件的贴图

网友:
BOM出现这类问题 多半是由于关联了part reference
使用 reference看看恩

楼主:
多谢numbdemon版主的回复 ,不过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我主要是想搞清楚是不是复合包装的零件一旦放到原理图上就不能再编辑了?否则在转网络表时这个零件软件就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numbdemon版主的回复 ,不过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我主要是想搞清楚是不是复合包装的零件一旦放到原理图上就不能再编辑了?否则在转网络表时这个零件软件就会报错.

可以编辑属性,但是不要编辑元件,不然会有问题

楼主:
明白,多谢版主!
就是说要编辑元件只能在库中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多谢版主!
就是说要编辑元件只能在库中进行.

是的,由于OrCAD比较灵活,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规范操作

网友:
對於複合元件,在轉netlist的時候,一定要將reference統一為一樣的,否則轉netlist後就會出現多個的